[求助] 求教双电源设计的电路怎么画版图呀

楼主(2025-01-30):
一个小电路中用了两个电源电压,例如下面这个图,分别是VDD1和VDD2,这种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
比如在GuardRing是要用两个然后分别把两个电源的PIN放在两个GuardRing上吗,还是怎么样呢

请教各位大佬!感谢!!

网友:
就你说的意思 分别给那两个管子包ntap 注意下两个井的距离

网友A(2025-05-03):
楼主是怎么画的,我也是双电源,但是后方结果是两个电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画的,我也是双电源,但是后方结果是两个电源短路了

还没到这一步呢,预想是把Gnd的放在整个的中间,然后上下两部分分别用Vdd和Vdd/2的

网友:
可以用Pring把两个nw隔开

网友:
正常画呗,nw注意分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