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debug spf是否正确

楼主(2025-01-31):
在插入OCC后,我第一次自己写script 跑 TetraMAX。

一直有S1-1 error:

Error: Chain 1 blocked at DFF gate xxx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然后停在DRC-T>

用gui_start 打开去分析,发现这个DFF的RB = “111”, SEL = “111”, TD = ”XXX“, D="XXX", CK="0X0".

我的判断是CK出错了,感觉是spf的秩序给错了。

除了仔细检查spf文件,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吗?比如生成一个testbench 和 stimulus?

网友:
往前面追,看为什么CK这边是X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是自己建了个testbench,进了scan mode后,simulate shift mode,才发现有2个问题。

1. 前面有个DFF的ck 接到了一个generated clock。 不懂为什么前面DRC没有report。

2. OCC mode下,pll_rst 没有disable,造成在shift时候被触发了。

我以前做设计和验证,第一次做综合和ATPG。除了Simulation,还有更加有效的方法吗? GSV下,感觉debug有点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是自己建了个testbench,进了scan mode后,simulate shift mode,才发现有2个问题。

1. 前 ...

楼主,你是自己写testbench验证吗?另外,shift mode和capture mode可以单独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自己写testbench验证吗?另外,shift mode和capture mode可以单独仿真吗
...

en, 自己写的testbench。

我不太会TetraMAX中debug test_setup, 用了synopsys提供的write_test_seupt_vcd后,虽然有VCD文件,但trace很困难。所以就叫chatgpt写了个script把test_setup转成stimulus,看看,果然发现问题。

虽然sequence是对的,但是还是有问题,再回到tetraMAX中看test_setup_vcd后发现,tetraMAX还是和仿真不太一样。

主要是POR的DUMMY model,要用assign por_n = 1; script中的add_pi_constraints只是作用在load_unload,不能影响到test_setup.

但这个方法感觉有点说不清的感觉。大家是否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