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看moscap容值

楼主(2025-01-31):
我工艺库里这个可变电容器在v=0V时容值应该是80fF,但是我用这种测电路-3dB带宽再推算电容容值的方法,仿出来容值只有20fF,请问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电容正负两端的DC电压加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