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 运放输出共模问题求助!!

楼主(2025-01-31):
我在设计gain——boost运放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指教:在没有接入反馈时,nmos/pmos的drain输出共模存在问题,pmos的d端电压过低,vds太小,导致其进入线性区,使得我的增益没达到要求,而接成单位负反馈时,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结果也达到要求。这是为啥?全差分我知道需要cmfb使得共模输出为Vref,但是这这个运放属于自偏置,输出还需要接一级class AB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请各位指教!

未接负反馈的输出共模

未接负反馈的输出共模

楼主:
可以有偿!模拟没人带真的太痛苦了

网友:
你gain boost运放是单端输出为什么只接了一边的共栅级管子?

网友A:
还有你的gain boost运放是什么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gain boost运放是什么结构的

你好, 辅助运放采用的是折叠cascode

网友A:
就感觉你这里共栅级管子的栅极不接一起有点奇怪,一般的输出会和左边的电压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感觉你这里共栅级管子的栅极不接一起有点奇怪,一般的输出会和左边的电压是一样的 ...

那确实是, 但是结成反馈的话电压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