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错误

楼主(2025-02-01):
Error VAR3 on line 257 of /home/work/Desktop/project_tsmc18rf/pdk_tsmc18rf/TSMC_1P6M_MM_RF/Calibre/calibre.rcx - duplicate VARIABLE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name: POWER_NETS.

大佬们救救
本来是include下的路径有问题,一改就冒出来这个了

网友A:
这条错误信息表示在指定的文件路径中(/home/work/Desktop/project_tsmc18rf/pdk_tsmc18rf/TSMC_1P6M_MM_RF/Calibre/calibre.rcx),在第 257 行检测到一个问题。具体来说,这是一个名为 POWER_NETS 的变量定义重复了,也就是说,在该文件中有多个地方尝试定义同名的变量 POWER_NETS,导致冲突。

为了修复这个问题,你可以检查文件中关于 POWER_NETS 的变量声明,确保每个变量只定义一次。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同名变量,考虑使用不同的名称来避免重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错误信息表示在指定的文件路径中(/home/work/Desktop/project_tsmc18rf/pdk_tsmc18rf/TSMC_1P6M_MM_RF ...

我昨天直接把里面的变量注释了还是不行,结果刚刚又试了试,配置和昨天一样却又行了。天哪这还看天时地利。感谢老大指点和保佑

网友(2025-10-22):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直接把里面的变量注释了还是不行,结果刚刚又试了试,配置和昨天一样却又行了。天哪这还看天时地利 ...

你好,请问你后续是就能正常跑PEX了吗?我遇到了同样问题,但是换了很多方法也还是没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