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安装vc_static 遇到 xterm unknow

楼主(2025-02-01):
大家好,安装vc_static vV-2023.12-SP2-5 好, 设置好后,启动 vc_static_shell ,显示 'xterm': unknown terminal type. ,网上百度各种方法,但是无法解决。
安装vc_static_vQ-2020.03-SP2-8 没有遇到过,顺利使用。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请教大家是否遇到解决过, 谢谢。

网友A:
同样遇到了
GUI不会报,但是感觉GUI不稳定,有时候GUI后台任务还在但是窗口自动关闭了

网友B:
sudo apt install xte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do apt install xterm

terminal > sudo apt install xterm
[sudo] XXXX 的密码: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xterm 已经是最新版 (353-1ubuntu1.20.04.2)。
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3 个软件包未被升级。
terminal >  vc_static_shell
'xterm': unknown terminal type.

试过,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了
GUI不会报,但是感觉GUI不稳定,有时候GUI后台任务还在但是窗口自动关闭了 ...

感谢, 果然-gui 能起来.  -batch 或不带 都是xterm 问题。 先用用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果然-gui 能起来.  -batch 或不带 都是xterm 问题。 先用用看

GUI界面稳定吗?
你是在哪个linux系统里面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UI界面稳定吗?
你是在哪个linux系统里面装的

In vc_static/W-2024.09, both
vcf -verdi -f xxx.tcl
vcf -gui -f xxx.tcl
execute vc_static/W-2024.09/verdi in the same way.

The Verdi W-2024.09 version is highly unstable.
It can run, but it frequently crashes.
Even though it generates core dumps, restarting it sometimes allows it to run normally.
Therefore, vc_static/W-2024.09/verdi is also unstable.

网友C:
引用 网友C:
In vc_static/W-2024.09, both
vcf -verdi -f xxx.tcl
vcf -gui -f xxx.tcl

Don't use vc_static/W-2024.09.

vc_static/W-2024.09-SP1 is stable.

The vc_static/W-2024.09-SP1 version has been executed dozens of times without a crash.

% cd $VC_STATIC_HOME/doc/vcst/examples/FPV/FPV_Signoff/run
% pwd
/tools/synopsys/vc_static/W-2024.09-SP1/doc/vcst/examples/FPV/FPV_Signoff/run

% vcf -verdi -f fifo_signoff.t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界面稳定吗?
你是在哪个linux系统里面装的

还比较稳定。 ubuntu20.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 vc_static/W-2024.09, both
vcf -verdi -f xxx.tcl
vcf -gui -f xxx.tcl

Thanks for detailed 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C:
Don't use  vc_static/W-2024.09.

vc_static/W-2024.09-SP1 is stable.

Thanks for checking and confirmation

楼主:
更换低版本vc_static vV-2023.03-SP2-5 没有遇到 xterm 问题,比较正常。 果然新版本匹配 老ubuntu 有些问题。感谢大家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低版本vc_static vV-2023.03-SP2-5 没有遇到 xterm 问题,比较正常。 果然新版本匹配 老ubuntu 有些问 ...

thanks for your feedback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C:
In vc_static/W-2024.09, both
vcf -verdi -f xxx.tcl
vcf -gui -f xxx.tcl

Can you share 2024.09-SP1 tools?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