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C-V曲线仿真求助

楼主(2025-02-01):
小弟想问问各位大佬,我仿电容的C-V曲线时,点运行后不出现任何曲线,小弟想问问我仿真的设置正确吗?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Browser里面有没有C0的参数

网友B:
你应该使用 calculator 的 OS 构建函数,也即 OS("/C0" "cap") 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使用 calculator 的 OS 构建函数,也即 OS("/C0" "cap") 的形式

您好,我之前试过用os,但是会报这个错

网友A:
你用参数扫描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参数扫描跑一下看看

您好,我用参数扫描它只显示一条曲线,少了一条,我感觉很奇怪

网友A:
C0的参数是不是没保存啊,CIW界面应该会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的参数是不是没保存啊,CIW界面应该会有报错

您好,ciw界面好像没报错,我想请问下怎么看c0的参数有没有保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Browser里面有没有C0的参数

您好,问题解决了,我在browser里面能看到波形图,但在仿真界面点运行按钮就出不来
感想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