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bcd的nldmos管的L不能修改

楼主(2025-02-01):
如图所示,这种nldmos的栅长无法改变,是为什么不能修改呢,如果要修改要怎么弄呢?

网友:
这个就是fab规定的最小栅长,不能改的

楼主:
那这种nldmos要用就只能改W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nldmos要用就只能改W了是吗?

对的,LDMOS考虑可靠性以及BV/RDSON,channel length不能修改,一般都是fix的

网友:
NLDMOS有沟道横向双扩散优化,导通电阻比较小,工艺决定了L不可变,且一般用于开关电路,L越小越好。
还有一种DEMOS/EDMOS,没有横向双扩散,横向导通电阻比较大,一般用于放大器等模拟电路,L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