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OPA设计求助

楼主(2025-02-02):
      要求OPA部分的总电路小于3uA,但是在测量相关工艺的nmos的id-vod图时发现vod=200mV时id特别大,只能通过降低管子的宽长比来得到小的饱和电流,最后调整之后在满足PVT后,管子w/l=0.3u/6u(工艺里w最小值就是0.3u)。想问一下这个宽长比会不会太小了,对速度(GBW)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同时想问问大家这样设计是对的吗,折叠型共源共栅功耗消耗大,但是设计指标又要求轨到轨的设计,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你要低功耗,电流大不起来的话GBW确实受限,至于尺寸,应该是正常的。
蹲大佬

网友A:
在MP18下和MN12上增加一个电阻,减少PN交叠导通时间,可以减小功耗

网友:
2个1um/1um NMOS或者PMOSc串联,就是1um/2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P18下和MN12上增加一个电阻,减少PN交叠导通时间,可以减小功耗

感谢,学习到了,请教两个问题
1)VN/VP这个跨导线性环的偏置电压,还和经典一样么?输出级的DC电流大小如何保证?
2)这个R取多大呢,或者说 IR取多少mV呢?

网友:
1. 不太清楚你说的经典了
2. 跟你的电流等有关系,但经验而言1~2K左右,可以参考Ultra low power class-AB voltage mode line driver for fast eth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