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简单的IREF电路

楼主(2025-02-02):
需要一个电流基准源,10uA,要做到全片内的,不可以用片外理想电阻。求助,能够提供一些思想或者电路简图即可。

楼主:
我的上一个帖子里有cadence pz仿真失败的解决方案,各位看完后能提供一下10uA电流源的方案就好了。

网友A:
书上的不满足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不满足需求吗?

哪本书?我不清楚,能发个图来吗?thanks

网友B:
ptat+ctat电流产生吧,trim后精度应该在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at+ctat电流产生吧,trim后精度应该在5%以内

这个我会做,温漂抑制还是挺好的但是corner下漂得很多,ss和ff的电流差值几乎是tt的一倍,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会做,温漂抑制还是挺好的但是corner下漂得很多,ss和ff的电流差值几乎是tt的一倍,请问怎么解决这 ...

trim啊,只要process corner能trim掉temp+voltage影响在±2%内

网友:
带隙基准电压流过零温度系数电阻。电阻肯定要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m啊,只要process corner能trim掉temp+voltage影响在±2%内

是不是这样,我在设计时只需要考虑温漂,至于corner带来的影响,是根据流出来的chip情况进行修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一个片内电阻一次性实现所有corner下的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我在设计时只需要考虑温漂,至于corner带来的影响,是根据流出来的chip情况进行修正的。也就 ...

是的,只需要考虑温度和电压的影响。process corner只要设计恰当是可以通过trim干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需要考虑温度和电压的影响。process corner只要设计恰当是可以通过trim干掉的 ...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