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版图

楼主(2025-02-03):
最近在画一个20GHz左右VCO的版图,但是版图后仿结果非常不理想,谐振频率下降了4~5GHz左右,然后相位噪声下降了十几个dB,调谐范围也大大减小。想请教一下各位,高频版图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网友:
做好隔离

楼主:
可以具体问下是指哪块的隔离吗

网友A:
Q值由什么决定? LC回路中金属线阻抗会大幅度降低Q,布局时候顶层宽金属布线,保证LC tank里面线阻很低很低,不会恶化相噪,然后线加宽,必然会带来寄生电容,多个100fF-300fF不等,这就是你设计时候要预留这么多寄生电容。这个部分考虑进去,后仿真才能符合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由什么决定? LC回路中金属线阻抗会大幅度降低Q,布局时候顶层宽金属布线,保证LC tank里面线阻很低很低 ...

想请教一下,如果想改善寄生,可以从哪些方便考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如果想改善寄生,可以从哪些方便考虑呢

DLL那一块版图上的线都尽量分离减少寄生电容,每条线之间寄生电容的数值都手动算一遍,列成表格交给电路去修改他们的设计,当初好像是这么干的。 最后还要在这一块的版图上加上dummy block。

网友:
插眼撒尿

网友(2025-03-07):
哈哈,流片回来后,你会发现频率会掉得更多,祝你好运

网友B:
20G的频率,版图和电路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电路没有参考意义,以优化版图为准,vco其实有最优版图设计的,都是固定套路

楼主(2025-04-10):
引用 网友B:
20G的频率,版图和电路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电路没有参考意义,以优化版图为准,vco其实有最优版图设计的, ...

请问有高频VCO相关版图教学资料吗,套路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