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电路设计

楼主(2025-02-03):
各位大侠,小弟想仿真这个电路的S参数,但不知如何设计仿真电路,请給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virtuoso里面这些电路的模型元件都有,in/out加上port元件,sp仿真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里面这些电路的模型元件都有,in/out加上port元件,sp仿真不就可以了吗? ...

大侠,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主要是我不知道port的接法,不知道输入是用一个port还是两个port。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一边一个port,in是一个端口,out是一个端口,两个端口的S参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