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MHz的时钟线,可以90度直角走线吗?

楼主(2025-02-04):
请教大家。

网友A:
做射频的觉得问题不大又不是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射频的觉得问题不大又不是pcb

啊,为啥pcb不能直角走线,而片内可以直角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为啥pcb不能直角走线,而片内可以直角走线?

材质,尺寸。。。成品率(加工难度)。。。更精确的计算

硅片成本高,高频性能好,基本上一两个G以内不需要天多优化都可以。。。

走45度你有面积也行,或者说边角也会走45度
尺寸小不太形成天线效应。尺寸远小于波长回波效应不明显(传输线理论里面的),当然也有专门针对这个的天线效应的DRC

片上的器件多是矩形多边形,很难做成PCB上的圆形,45度实际上是为了信号能顺着一个钝角传播,
当这个45度信号线接入一个方形的元器件还是会有锐角的违例,
同时为了提供成品率和片上的走线一般是一层横一层竖,然后同个过孔实现90度的链接

片内尺寸成本考虑尽量直连,如果是射频电路更多的是后仿确认性能,
45度带来的优势不如做屏蔽层或者避开射频线跟其他信号线重叠带来的优势大
同时会带来很多DRC违例,进一步消弱这种优化的意义。

蛇形布线形成的阻抗配平更不如放到测试PCB上做配平电容或者做明确阻抗的微带
如果你是专门做SI的有的时候为了时钟同时到达的做的延迟线有可能并未起到相关的作用,得定量去考虑

并且时钟上还要做更精准的静态时序分析动态功能验证,
为了实现高频时钟,多加的蛇形走线没有添加buffer带来的延迟平衡可控性高

时钟线的话:
数电后端考虑时序分析,走线90度不关键,因为布线的文件都是厂商直接提供的。
模电中的话后仿验证,90度走线也不关键,较小寄生带来的性能下降比这个重要的多。

网友:
再扩展制造上的
1. 早期的光栅(MASK)制造只支持90度,
(或者说这种90度更多的是没角度只有横竖)
当然在90nm以后出现了45度的支持,但是无疑会增加掩膜光栅制造的复杂度(成本的提高)
2. 有角度的结构再光刻过程中多次掩膜照射会导致光刻不均匀,进一步降低成品率

但是据说搞DRAM的人喜欢用45度。。。估计是PCB上带来的老传统了

网友:
简短的说奥卡姆剃刀吧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网友:
再加个阴谋论的说法
X Architecture
大的EDA厂商收购后,并被弃用了。

而且现在不够搞AI通过skill画版图了么,反正我觉得X当年的说法真实现了litho的人绝逼会骂娘

网友:
附上文章

X Architecture也不是大多数人理解的liquid routing
而是在普通只有横竖布线的层中加入45度乃至30度22.5度的层

网友:
没看懂 mark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