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Wildar 偏置电路

楼主(2025-02-04):
左边是启动电路,中间是偏置电路,右边那两条支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给运放提供偏置吧

网友:
有点像,增益提升技术(gain-boosting)

网友A:
这里是给中间共栅级提供偏置电压的

网友B:
给共栅管提供偏置

网友C:
感觉这个偏置自带启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给中间共栅级提供偏置电压的

是给中间共栅极提供偏置的,但是为什么这种电路结构能够提供这样的偏置呢?
我学到的给共栅极提供偏置的电路结构是下面这样的,给一个4~5倍尺寸的管子来做

您看一下我仿真出来的电流,我要的电流是5u,右边两条支路明显小于5u,但还是提供了合适的偏置,这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偏置自带启动问题吧

大佬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这个电路我只是拿来仿真的,左边那三个管子没法让它自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共栅管提供偏置

是给中间共栅极提供偏置的,但是为什么这种电路结构能够提供这样的偏置呢?
我学到的给共栅极提供偏置的电路结构是下面这样的,给一个4~5倍尺寸的管子来做
您看一下我仿真出来的电流,我要的电流是5u,右边两条支路明显小于5u,但还是提供了合适的偏置,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看看拉扎维吧,vt+vds去给偏置。书上有写

网友:
mos管串联就是把L增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这个电路我只是拿来仿真的,左边那三个管子没法让它自启动吗
...

能启动VB1,但是VB2启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