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版图调用

楼主(2025-02-04):
运放的版图画了两版,第二版命名layout2,在拼TOP的时候默认调用第一版,麻烦问一下,怎么才能generate的时候自动调用layout2呢

网友A:
layout跟layout2是view name,你在调用的时或已经调用q它去编辑它的view name,不建议调用任何非layout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跟layout2是view name,你在调用的时或已经调用q它去编辑它的view name,不建议调用任何非layout vie ...

一般生成版图就是generate-all from source,或者generate-selected from source,这两种情况下Q好像没有编辑view name这个选项啊,能麻烦再说详细一点吗,谢谢大佬了

网友:
generate后不是可以改吗,binding关系更新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B:
XL打开后,左上角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cells 然后找到你要改的cell,把layout view按需求改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打开后,左上角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cells 然后找到你要改的cell,把layout view按需求改下就行 ...

好的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