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路net信息不正确

楼主(2025-02-05):
如图所示,vdd和019这两天线名都显示错误,我是直接从电路调过来的xl版图

网友:
有可能是版图原来改版过,导致版图和电路上有一些部分不能完全对应起来。

网友:
connective update一下

楼主:
已解决,是因为这是一个cell不是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