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对CT SDM理想建模与SIMULINK中不一致

楼主(2025-02-05):
芯友们好, 本人初学CT SDM,之前在SIMULINK中搭建了一个二阶CT CIFB的SDM(见图一)。得到的频谱比较理想(见图三)。后来准备电路实现此设计,于是先在cadence中用理想模型搭建一个CT CIFB2(见图二)。其中:放大器与比较器都用VCVS实现,反馈DAC用NRZ型(用比较器VCVS实现)。用一个实际的D触发器实现对比较器的采样。

现在发现cadence中的理想模型仿真出来的频谱(见图四)不太对,于是我又去对比了第一级与第二级比较器的输出波形,发现与SIMULINK中的比较吻合。
搞不清问题出在了哪里,芯友们有在cadence中建模OPA-RC的CT SDM的经历嘛?求指导!
图一:SIMULINK中搭建的模型;图二:cadence中搭建的模型(VDD=1V,VSS=-1V,VCM = 0V);图三:SIMULINK模型,输入信号为0.8*FS,且在信号带宽内,做FFT,结果符合预期;图四:cadence中模型输入同样大小信号做FFT,不对;图五与图七:SIMULINK中模型第一级与第二级积分器输出波形;图六与图八:Cadence中模型第一级与第二级积分器输出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图7

图7

图8

图8

网友A:
没做过SDM,但是我猜可能是cadence里积分器非理想造成的吧,修改vcvs的放大倍数再对比下呢?

网友B:
窗函数Bin数目写错了吧,hanning不是1

网友C:
你这个cadence内的FFT设置很可能设错了。看起来有频谱泄露。另外,可以逐点比对比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SDM,但是我猜可能是cadence里积分器非理想造成的吧,修改vcvs的放大倍数再对比下呢? ...

谢谢回复,积分器中的VCVS的放大倍数给到10000倍(80dB)了,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值。而且CT的一般应该对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函数Bin数目写错了吧,hanning不是1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会影响带内噪声吗?我觉得目前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内噪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cadence内的FFT设置很可能设错了。看起来有频谱泄露。另外,可以逐点比对比特流。 ...

谢谢回复,请问逐点比对比特流该怎么操作呢?SIMULINK的结果与Cadence的逐点对比吗?另外,cadence中做FFT会有如下的warning,不知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大家觉得这个理想模型搭建的CT CIFB2对吗

楼主:
另外,我发现两级比较器的正负输入端都有向下的毛刺(没向上的,这个毛刺竟然不对称)

楼主:
找到问题了,就是毛刺的问题。我发现我的两个DFF在有些时刻输出不是互补的,然后我发现在这些时刻有一个DFF成功采样到了比较器的输出,另一个没采样到。
我把第一个DFF的输出(第一个控制信号)后加一个反相器,反相器输出视为第二个控制信号。
得到的结果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