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25-02-05):
为什么管子移动以后就没有了飞线,是需要打开哪里的开关吗,还有就是线连接好以后飞线并不会消失,需要再次手动更新才会消失

网友A:
版图XL最下面一栏倒数第四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XL最下面一栏倒数第四个可以试试

是这个吗,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不行

小火苗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