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中数据属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2-06):
skill里面的数据有很多属性,最常见的如cv、db,cv~>?里面有很多属性,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英文看得懂是什么类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不明所以。还有类似viaGetViaOptions~>?中,没有相关资料,大部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有什么功能。想请问一下大佬是否已经有类似的文档,可以帮助学习,熟悉一下这些内容的

网友:
蹲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
geGetSelSet(geEditCellView())~>??可以看当前窗口选中东西的句柄属性及内容,可以再加上句柄属性看句柄中的句柄属性,比如如果当前所选有porp这个属性,可以用geGetSelSet(geEditCellView())~>prop~>??嵌套查看

网友:
Attribute Retrieval and Modification Database Access Functions

网友A:
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SKILL Reference Page1327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SKILL Reference Page1327开始

请问大佬有这个PDF嘛,可以分享一份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这个PDF嘛,可以分享一份嘛

eetop上有很多啊,就是virtuoso的官方pdf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top上有很多啊,就是virtuoso的官方pdf文档

找到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