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设计中,MOS的gate接到电源或地的做法。

楼主(2025-02-06):
在IO设计中,有的MOS的gate需要固定接到电源或地上,我看有的是通过tiehigh或者tielow来连接的,有的是通过一个电阻后直接连到电源地上,想请问一下这两种做法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一般不会让gate直接接power或gnd,特别是core器件,通过电阻接gate或者tie high/low都有防ESD的效果,在不方便加电阻的场景比如数字电路就会用tie high/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