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快速修改相同器件尺寸的方法

楼主(2025-02-06):
有一堆尺寸一模一样的电阻,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瞬间修改它们的尺寸

楼主:
能稍微描述的详细一点吗?我在edit里找到一个select all,但按Q键改参数还是只能改一个

网友:
选中你需要修改的器件,按q后选择allselect,然后修改尺寸,然后确定。

网友A:
原理图还是版图?原理图的话,Apply To里选All Selected,版图的话,选中Comm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还是版图?原理图的话,Apply To里选All Selected,版图的话,选中Common。 ...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