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工艺,NWELL接到了高压,怎么才能检查出来?

楼主(2025-02-06):
请教各位 大佬一个问题,使用UMC的工艺,NWELL接到高压,LVS跟DRC没检查出来,要怎么改LVS跟DRC才能检查出来。

网友A:
NWELL接高电位没啥问题吧

网友B:
楼主说的是NWELL接了高压? 这种FAB给的LVS/DRC rule是不能检查出来的。可以自己写一段识别rule检查。

网友:
NWELL不就是应该接高电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NWELL接了高压? 这种FAB给的LVS/DRC rule是不能检查出来的。可以自己写一段识别rule检查。 ...

我加了这句,ERC SELECT CHECK nwell_not_to_power,但是没用,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咋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接高电位没啥问题吧

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这句,ERC SELECT CHECK nwell_not_to_power,但是没用,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咋写。
...

用DRC检查,不用ERC。 而且高压也是POWER啊,你这逻辑就不对。

思路是DRC 根据某种lable识别高压端口,检查接到该端口的NWELL没有HVNWELL/NBL/ISO等高压阱包围的为violation。

网友:
nwell接到高压上来了,如果是作为pmos的b端,在电路正确的情况下lvs肯定会报错的吧,这个感觉是需要电路去确认这根线电压到底是多少,应不应该这样接;如果是作为double ring的情况,接到了高压,目前我的能力只能去一个个查了,感觉需要加的地方也不多,还挺好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