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电路中的比较器

楼主(2025-02-06):
      各位大佬,本人目前在做一个低功耗(静态电流要低于10uA)的buck电路的毕设,采用的是AOT进行控制,但是在进行设计ontime模块的比较器发现,我设计了一个二级运放结构的比较器,建立时间在200+ns,而整个系统的频率时1M左右,然后周期就是1000ns,这样的话建立时间是不是就太长了。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大佬们提提建议。

楼主:
说错了,不是建立时间,是两个输入交叉点和输出翻转的点的延时

网友:
on_timer的比较器是需要比较大的电流提高速度的,不在开关状态时,把比较器关掉,这样在轻负载下静态电流还是很小的

网友(2025-06-22):
AOT不能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