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置filler之后density>100%

楼主(2025-02-07):
小白求问各位前辈: 我在做PnR的放置filler这一步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放置filler之前density不到70%,放置之后density大于100%。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啥问题,填满,保证没有drc 就行; 超过100%是工具自己算density 的方式而已,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填满,保证没有drc 就行; 超过100%是工具自己算density 的方式而已,正常的 ...

谢谢回复,好的,我再去检查检查

网友(2025-08-01):
到底该不该考虑呢,我也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