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毫米波PA测试

楼主(2025-02-07):
想问问大家一般毫米波射频功率放大器测试比仿真PAE会掉多少百分点

网友A:
我还测出过比仿真PAE高的呢,case by case,仿得足够全,模型足够准确,测试和仿真就越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测出过比仿真PAE高的呢,case by case,仿得足够全,模型足够准确,测试和仿真就越接近 ...

想问下您在仿无源是用HFSS还是EMX呢,用HFSS的话加solve inside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您在仿无源是用HFSS还是EMX呢,用HFSS的话加solve inside不

都用过,加不加solve inside取决于你需不需要计算模型内部的电磁场。一般对于理想导体来说计算边缘电磁场就足够了,但对于介质来说要计算内部电磁场。如果不放心,可以全部勾选solve inside,然后和金属不勾选solve inside的结果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过,加不加solve inside取决于你需不需要计算模型内部的电磁场。一般对于理想导体来说计算边缘电磁场 ...

那您觉得HFSS和EMX谁更准呢,我用HFSS加上solve inside后性能会掉的挺多的,PAE比不加solve inside会掉个百分之四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HFSS和EMX谁更准呢,我用HFSS加上solve inside后性能会掉的挺多的,PAE比不加solve inside会掉个 ...

模型建准了这两个软件都挺准的。PAE一般仿真也仿不太准,主要是晶体管的大信号模型不准导致的,无源一般认为能仿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建准了这两个软件都挺准的。PAE一般仿真也仿不太准,主要是晶体管的大信号模型不准导致的,无源一般 ...

嗯嗯好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