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怎么提高CPU占用率来提速

楼主(2025-02-07):
本人在做一个滤波器的设计,涉及到电阻电容的版图的绘制,想着来提取一下寄生参数,结果提取了整整一天一夜

在这里我开启了muti-threaded的选项
但是在提取的时候,我看CPU也只有两个核跑满了

求问各位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稍微提速一点的经验嘛
本人第一次做这样的复杂设计,求助各位

网友:
mark,麻烦踢我一下

网友A(2025-05-20):
同问,被这个问题折磨许久,网上提到的设置都试了,CPU占用率还是只有20%多,用的是i712700H,求助大佬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问,被这个问题折磨许久,网上提到的设置都试了,CPU占用率还是只有20%多,用的是i712700H,求助大佬们 ...

问题解决了,在任务管理器,选中virtuoso,详细信息,里面的virtuoso.exe设置优先级高于正常,cpu直接跑满,仿真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在任务管理器,选中virtuoso,详细信息,里面的virtuoso.exe设置优先级高于正常,cpu直接跑 ...

感谢!确实有提高,没想到问题在这里

网友(2025-07-17):
楼主前面有做什么设置吗?我把优先级拉满也只是跑了一个核的两个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