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学习

楼主(2025-02-07):
即将转岗做layout,想在自己电脑搭一个环境先学习如何操作,请教下大家,自己搭虚拟机学习laker,除了环境外还需要具备哪些资料呢(比如edif、pdk什么的)?

网友A:
TW的合资公司吗?工具操作什么的可能不用担心,既然能让你转岗,应该有人教你,用laker的话,建议学习下tcl语言,可以方面后期写脚本,提高效率

网友B:
laker不是主流軟件,建議學習virtuoso

网友:
laker可太难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的合资公司吗?工具操作什么的可能不用担心,既然能让你转岗,应该有人教你,用laker的话,建议学习下tcl ...

是**公司,我之前练习用的virtuoso,但是即将入职的公司是用laker,所以想提前搭环境熟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ker不是主流軟件,建議學習virtuoso

公司用laker,所以想提前搭环境熟悉一下

网友C:
用过virtuoso,那就不用担心了,laker区别也不大,好多也都是通用的,而且你是后进,前辈们各种环境和脚本都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virtuoso,那就不用担心了,laker区别也不大,好多也都是通用的,而且你是后进,前辈们各种环境和脚本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