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MCW中的无源混频器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25-02-07):
请教一下一个零中频的无源混频器输入线性度ip1dB的问题(TB中模拟了电压转电流+变压器匹配+无源mixer+TIA结构),mixer的输入共模用理想电压源给的时候,iip1dB如上红色曲线,但是用普通的分压电阻产生的共模电压供的时候,出来的iip1dB就比较差,如图中白色曲线。瞬态仿真发现用普通电阻分压的共模情况下,该点的瞬态共模电压是变大的,这是啥原因导致的呀

楼主:
补充:无源混频器方案 LNTA+passive mixer+TIA,可是随着输入射频信号增大,MIX前端的射频电压 信号也会增大,并且很大了,严重影响到MIX的开关状态。导致线性度很差。

网友A:
应该是mixer输入端的信号通过寄生电容馈通到共模端,导致开关管共模电平抖动,开关状态改变,但是用理想电压源给共模电平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ixer输入端的信号通过寄生电容馈通到共模端,导致开关管共模电平抖动,开关状态改变,但是用理想电 ...

理论上分析按道理是这样的,共模端抖动很厉害,瞬态来看大信号下,MIX没有正常工作。后面我调了一下基本正常,但是TIA输出的IP1dB和论文上给的还是有一定差距,噪声和增益上还需要优化

网友B:
不知您TIA用的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您TIA用的什么结构?

就是普通的classAB输出的两级全差分放大器,其他结构我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如何,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结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分析按道理是这样的,共模端抖动很厉害,瞬态来看大信号下,MIX没有正常工作。后面我调了一下基本 ...

能share一下论文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无源混频器方案 LNTA+passive mixer+TIA,可是随着输入射频信号增大,MIX前端的射频电压 信号也会增 ...

rx摆幅会这么大?

网友C:
mixer输入是电流模,mxier会有开和关,pn只有其中一个开一个关,电流模进去的阻抗就不一样,rfin和ip去共模,这个肯定不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share一下论文吗,谢谢

FMCW的论文?

A Compact 76-81 GHz 3TX-4RX Transceiver for FMCW Radar Applications in 65-nm CM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摆幅会这么大?

所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xer输入是电流模,mxier会有开和关,pn只有其中一个开一个关,电流模进去的阻抗就不一样,rfin和ip去共模 ...

电流模进去的阻抗就不一样,rfin和ip去共模,这个肯定不恒定,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我理解的是只要mix正常在开关状态,一对管子关必然会有另外一对管子开,差分对称的,阻抗不应该有过大的变化,出了LO信号的交叠处,管子开和关的并不完全,导致电流摸看进去的阻抗会大,这样就会造成MIX不正常工作,上面曲线中看到不正常的时候,MIX的射频输入端看到有较大的IF/2频率,并且VCOM已经偏离我的共模点0.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FMCW的论文?

但是TIA输出的IP1dB和论文上给的还是有一定差距,这个论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模进去的阻抗就不一样,rfin和ip去共模,这个肯定不恒定,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我理解的是只要mix正常 ...

你的图看着LO是只有pn,所以我理解不是IQ四路的,所以不是你说的有两对管子,你这个只有一对管子

网友D:
LO使用25%占空比的时钟,你可以计算出下25%占空比和50%占空比得到的理论混频器NF一样,而且25%还避免了交叠问题。
某本书提到过用25%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看着LO是只有pn,所以我理解不是IQ四路的,所以不是你说的有两对管子,你这个只有一对管子
...

是的,我说错了,是差分对管,不是IQ四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使用25%占空比的时钟,你可以计算出下25%占空比和50%占空比得到的理论混频器NF一样,而且25%还避免了交叠 ...

谢谢指点,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TIA输出的IP1dB和论文上给的还是有一定差距,这个论文

您是看的论文中的这个数据吗,这个论文中因为前端用了3级LNA,所以他的线性度(-24dBm@G=28dB),本身就不会太好,侧重点不同,我的设计只用两级LNA,重点在IP1dB,NF会比他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使用25%占空比的时钟,你可以计算出下25%占空比和50%占空比得到的理论混频器NF一样,而且25%还避免了交叠 ...

对了,您说的某本书,麻烦能推荐一下么?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MIX的偏置问题,以及降低RF前端增益(不能过高,过高会导致MIX前端的射频信号过大,导致MIX不能正常开关),通过TIA的跨阻补偿增益,最后满足设计需求,不过有一点,在PVT下管子的VTH是波动的,还在考虑做MIX的有源偏置,麻烦大神推荐推荐

网友(2025-03-18):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classAB输出的两级全差分放大器,其他结构我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如何,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结构么 ...

Class AB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2025-07-1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MIX的偏置问题,以及降低RF前端增益(不能过高,过高会导致MIX前端的射频信号过大,导致MI ...

你这里提到的新问题,MIXER的有源偏置是啥意思,我怎么没懂;

25%占空比的LO,我看文章都是用在IQ里面的。

问下楼主MIXER管子的body端接哪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里提到的新问题,MIXER的有源偏置是啥意思,我怎么没懂;

有源偏置是指尽可能在corner下,保证开关管工作在开和关的状态。

sub端肯定接source最好了,不然加上衬片效应,更加麻烦

网友:
降低LNA增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MIX的偏置问题,以及降低RF前端增益(不能过高,过高会导致MIX前端的射频信号过大,导致MI ...

请问为啥mix的偏置会影响这个级联结构的线性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为啥mix的偏置会影响这个级联结构的线性度呢?

混频器工作在开关状态,静态偏了,那不就影响线性度了

楼主:
那噪声就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源偏置是指尽可能在corner下,保证开关管工作在开和关的状态。

sub端肯定接source最好了,不然加上衬 ...

你说的偏置是给哪个端的?听你的意思,应该是0.6V,那就是MIXER开关管的源极和漏极了?但是这个电压不是从TIA那里过来的吗?难道结构不太一样么?
如果是栅极偏置的话,为了考虑corner,可以用MOS加电阻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偏置是给哪个端的?听你的意思,应该是0.6V,那就是MIXER开关管的源极和漏极了?但是这个电压不是 ...

栅极偏置,0.6V是TIA过来的共模,你提到的电阻加MOS的结构,可以简单画一下吗,看跟我想的是不是相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偏置,0.6V是TIA过来的共模,你提到的电阻加MOS的结构,可以简单画一下吗,看跟我想的是不是相似
...

可以试试PTAT电流流过二极管连接的MOS和串联电阻,再到地。

顺便想请教下,下图是MIXER+TIA的NF你知道怎么跑出来的吗?我自己是用HB+HBnoise,hbnoise那里设置的中频频率。图中的NF很好,想问下楼主你的NF是多少?

网友G:
请问无源混频器的隔直电容取值应该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无源混频器的隔直电容取值应该多大

十几P都可以

网友H(2025-09-16):
引用 网友D:
LO使用25%占空比的时钟,你可以计算出下25%占空比和50%占空比得到的理论混频器NF一样,而且25%还避免了交叠 ...

大佬,能否推荐下有关计算的论文或书,看的一些论文里讲25%占空比转换增益大3db,都是一笔带过没有推导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能否推荐下有关计算的论文或书,看的一些论文里讲25%占空比转换增益大3db,都是一笔带过没有推导公 ...

这个可以自己手算,就泰勒展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