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芯片,反相器短路限流电路

楼主(2025-02-07):
  如题,纯逻辑芯片客户要求短路限流不超过20mA,有没有佬见过给反相器短路限流的电路呢

反相器限流

反相器限流

楼主:
在不增加额外的引脚下,当前想到的只有两种办法: 1,增加电流源,此时电路的延时会受到影响;2,增加电流检测电阻和比较器,此时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可能反复触发。

网友:
串电阻,2V/20mA=10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