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求出原理图中某个mos管的四个端口的坐标?

楼主(2025-02-07):
向各位坛友请教,如何求出原理图中某个mos管的四个端口的坐标?我使用"cv~>instances~>xy",的确能返回一个坐标,不过这只是栅极的坐标。如何求出其它三个端口的坐标呢?

我试图用"~>??"或者"~>?"查看属性,不过查了半天也没结果。
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GpinCenter= centerBox( dbTransformBBox( car(nthelem(2 pmos~>instTerms)~>term~>pins~>fig~>bBox)  pmos~>transform))
DpinCenter= centerBox( dbTransformBBox( car(nthelem(1 pmos~>instTerms)~>term~>pins~>fig~>bBox)  pmos~>transform))
BpinCenter= centerBox( dbTransformBBox( car(nthelem(3 pmos~>instTerms)~>term~>pins~>fig~>bBox)  pmos~>transform))
SpinCenter= centerBox( dbTransformBBox( car(nthelem(4 pmos~>instTerms)~>term~>pins~>fig~>bBox)  pmos~>transform))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1、通过当前cv选中的器件获取其master

2、通过master获取其所有端口的bBox
3、通过centerBox()函数获取所有bBox在master view的xy坐标
4、通过dbTransformPoint()函数把所有在master view的xy坐标转变成当前cv的xy坐标

假设你只选中了一个mos:
i1=car(geGetSelSet())
master=i1~>master
termsBBox=setof(x master~>shapes x~>objType == "rect" && x~>lpp == list("pin" "drawing"))~>bBox
termsXY=mapcar('centerBox termsBBox)
transform=dbGetInstTransform(i1)
termsXY_cv=mapcar(lambda((x) dbTransformPoint(x transform)) termsXY)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nCenter= centerBox( dbTransformBBox( car(nthelem(2 pmos~>instTerms)~>term~>pins~>fig~>bBox)  pmos ...

感谢,感谢。 dbTransformBBox函数我还是第一次用,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过当前cv选中的器件获取其master

2、通过master获取其所有端口的bBox

感谢您的指导。

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把一些悬空的net通过skill脚本连接到mos管的body上,我的思路是先求出mos管的body坐标和net的坐标,然后让二者的坐标相减,最后将得到差值再与net的坐标相加,应该就能实现改变net位置的功能。
我对skill还是非常陌生的,再次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