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FIA的SC积分器线性度优化

楼主(2025-02-07):
最近在设计积分器时想要降低功耗,于是决定采用基于FIA的SC积分器结构,但做出来发现线性度比较差,下面分别是基于FIA和传统OTA的SC积分器FFT
对于这种动态偏置电路不是很了解,想请教一下该怎么优化它的线性度

基于FIA的SC积分器

基于FIA的SC积分器

基于OTA的SC积分器

基于OTA的SC积分器

楼主:
负载还挺大的,大约8p

网友A:
是不是输出摆幅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出摆幅不够了

仿真输出摆幅还挺小的,大约只有10mV,看瞬态也没有失真,感觉不像是输出摆幅的原因

积分器输出

积分器输出

网友A:
那是不是一级FIA的结构,增益不太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一级FIA的结构,增益不太够了

谢谢回复,我使用的是两级的FIA,不过相对于负载电容,res cap1和res cap2给的可能确实不算大。我想如果load比较大的话,输出相同电压,电荷也就要更多,要求电流要大,也就是res cap要大,开关尺寸要大。当时因为负载电容数量比较多,考虑之后版图面积,我没有再增加res cap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一级FIA的结构,增益不太够了

请问您有对这种动态偏置电路线性度的研究经历或者说一些建议吗?我看唐老师论文以及浙大的一些论文好像都没有怎么提到,尤其对于两级的FIA,目前有点无从下手,或者您有相关的论文或者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对这种动态偏置电路线性度的研究经历或者说一些建议吗?我看唐老师论文以及浙大的一些论文好像都 ...

可以看看一篇综述,process-scalable and low-power amplifiers    然后的话,可以试试再级联一级,我对这个研究也不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一篇综述,process-scalable and low-power amplifiers    然后的话,可以试试再级联一级,我对 ...

嗯嗯,感谢,我去找找看。再级联一级,您的意思是可能两级的增益也不够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我去找找看。再级联一级,您的意思是可能两级的增益也不够是吗? ...

猜测,因为摆幅也是够的。那只有考虑增益和速度了

网友B:
fia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因为摆幅也是够的。那只有考虑增益和速度了

论文里推导这种放大器的增益和浮空反相器p管n管从亚阈值到截止这段时间内的电流积分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晶体管工作在亚阈值即放大器fia工作的这段时间内,它的增益其实是在变化的,我现在不是很确定非线性是不是来源于电流积分过程中变化的增益。而且我看了下fia接成放大器后的瞬态增益,工作时确实是在变化的。

晶体管亚阈值跨导

晶体管亚阈值跨导

FIA增益

FIA增益

增益瞬态波形,可以看到在放大器工作相位增益是变化的,逐渐增大,复位相位增益没有变是因为我在负载前加了 ...

增益瞬态波形,可以看到在放大器工作相位增益是变化的,逐渐增大,复位相位增益没有变是因为我在负载前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a就是个玩具

请问您说的玩具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架构没有实用性或者鲁棒性很差吗?我看浙大那边还发了好多关于这个的文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文里推导这种放大器的增益和浮空反相器p管n管从亚阈值到截止这段时间内的电流积分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晶 ...

因为您是开关电容的积分器,所以在过程中的增益变化问题不大。静态误差基本是受最后时刻的增益影响;另外就是动态误差可以看看有多大,可以看看最终时刻点放大器输入端的差值有没有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您是开关电容的积分器,所以在过程中的增益变化问题不大。静态误差基本是受最后时刻的增益影响;另外 ...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确实,开关电容电路应该只受最后时刻增益的影响,与过程中变化的增益没有关系。我刚刚又按您说的查看了下积分器fia的输入输出和差分增益,看了几个点,输入的电压最大时在10u左右,应该是足够小满足虚短了,增益除了电路最开始启动那段时间到了900多(做FFT时有舍去前面一段时间),后面也差不多都在785左右,也就是有个57或者58dB的样子。看频谱THD到了-80,不过对比传统OTA谐波依旧挺明显。看瞬态开关切换时fia输入电压变化挺大,不过感觉选好采样点的话这个应该不会影响FFT结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确实,开关电容电路应该只受最后时刻增益的影响,与过程中变化的增益没有关系。我刚刚 ...

那可以先把时钟频率降低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排除下是不是速度不够的问题。   其他就是检查下开关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先把时钟频率降低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排除下是不是速度不够的问题。   其他就是检查下开关时序了 ...

您好,我前两天试着降低了一下时钟频率,但是谐波并没有改善。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唐老师的文章,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文章中FIA的增益与水库电容res cap,负载(积分)电容,热电压以及积分时间内FIA的mos管源端电压变化有关系。基于FIA的SC积分器非线性大概率来源于FIA增益的非线性,从增益表达式看也就只有每次积分mos源端电压变化不为常量,即这个值在每次积分中可能是变化的。论文中说1mV的差模输入带来125mV的,那么猜测不同幅值差模输入会带来不同源端压降(升)。我现在仿真的FIA增益大约500,200mV的积分输出幅值大约需要400uV差模输入,这个大小虽然不太会引起第一级源端压降的变化,但经过第一级放大后,第二级差模输入较大,导致其mos的源端压降发生了变化,从而使第二级增益出现了非线性。

网友C(2025-07-14):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前两天试着降低了一下时钟频率,但是谐波并没有改善。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唐老师的文章,有了一些 ...

请问这里提到的唐老师的文章是哪一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里提到的唐老师的文章是哪一篇呀

An Energy-Efficient Comparator With Dynamic Floating Inverter Amplifier

20年的JS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