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闭环仿真SR的问题

楼主(2025-02-07):
各位大佬请帮帮忙

我在仿真全差分运放的SR,一共有两个全差分运放,一个是理想的op_idea一个是自己设计的

在仿真的时候,我查找了一些资料,搭建了仿真SR的testbench(见图一),但是仿真有些问题。
1.首先查找的资料中构成闭环的电阻大小各不相同,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和确定?
2. 然后在仿真理想运放的时候,如果各个电阻设置成1G大小时,仿真出来的结果见图二,然后换成1k后仿真结果见图三,很明显1k时的结果比较符合,这是为什么呢?
3. 最后,我拿我设计的运放按照1k的电阻仿真,结果出来见图四,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一个电容是800m  一个是800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是800m  一个是800f?

不看电容的,电容我打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是800m  一个是800f?

不好意思,明白您说的了

楼主:
更新一下结果
第1和第2个问题依旧不明白,请各位大佬指教
另外,拿自己设计的运放仿真出来的结果见下图图5所示,是这样的,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使用多大电阻,需要考虑你放大器的驱动能力。  1G电阻基本不会对你放大器造成附在,1k电阻,造成的负载还是挺大的,可能输出级不一定能驱动,导致放大器工作不正常,增益降低。
可以看看实际运放振起来的那个电压条件下,是不是工作点不对,环路稳定吗,相位裕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大电阻,需要考虑你放大器的驱动能力。  1G电阻基本不会对你放大器造成附在,1k电阻,造成的负载还是 ...

您好,为什么理想运放在电阻值为1G情况下就不对,然后同样把电阻都改成100k后就正确,但是差分输出曲线会在沿处震荡一会,如果将接输入端的电阻值改小后,就改善很多,这个应该怎么解释,闭环仿真SR时这些电阻值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为什么理想运放在电阻值为1G情况下就不对,然后同样把电阻都改成100k后就正确,但是差分输出曲线会 ...

可以再检查下电路  把不想关的电容去掉   另外,理想运放中对什么非理想建模了吗?    具体取多少,根据运放的实际情况确定,比如驱动能力 寄生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