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加入io PAD後輸出發生錯誤

楼主(2025-02-07):
想請教各位前輩,我在做DAC post-sim時輸出都正確,但是加入PAD之後發現輸出的電壓一端是正常的,另一端卻錯誤,我認為問題出在PAD身上,可是還是解決不了

网友:
pad有电路吗?还是pad也是后仿真的?

网友:
PAD的supply连对了吗。你的期望是什么

楼主:
我是用兩個diode和一個電阻的ESD PAD,PAD也有連對,LVS是有過的,後來我改用全金屬的一般PAD,輸出就正常了,目前還在找原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