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插值滤波器

楼主(2025-02-07):
CIC升采样插值滤波器的频谱显示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初始点是你没有减去信号均值,后面你参数设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点是你没有减去信号均值,后面你参数设计不对

没理解意思,大概需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