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版图中信号线不一样宽怎么样?

楼主(2025-02-07):
1:大佬们,请问附件图片高亮的这一根线在拐弯的时候我改了一下宽度,请问这样子对于版图角度来说可行么?虽然我感觉没啥意义,我之前看书好像说过一根信号线的宽度尽可能一样,不要出现宽度梯度变化,具体在哪找不到了,但是原因想不起来了,有哪位大佬可以解惑一下吗?万分感谢。
2:我是新手,画版图没自己的想法,对于寄生这一块怎么优化,寄生参数这一块我实在估计不出来大概,不是具体数值那种估计,就是这样子摆或者走线会不会寄生大了完全没想法,也和工艺结合不到一起。请问大佬们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

网友:
1.能做到最好,做不到也影响不大

网友:
2.关键信号布局时就应该注意考虑走线长短,是否要对称等对寄生的影响,走线时注意信号线之间的寄生等(初学者可能对这些概念模糊)关键点在于多和电路沟通

网友:
vbias,偏置电压,不算要求高的,就是给mos产生尾电流的,就这点,同层拐就行了,别跳线了

网友:
拐的这一点没必要跳线吧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