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pt吐个同时包含slowcapture 和shift mode 的sdf文件

楼主(2025-02-07):
怎么用pt吐个同时包含slowcapture 和shift mode 的sdf文件?deepseek 给出的方案是,起个session,然后分别吃slowcapture.sdf 和 shift.sdf,然后再吐个merge.sdf出来,感觉这个做法有点粗暴,想问问大佬们这个方法的合理性,或者有什么解决思路。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scan的sdf文件?用来跑后仿吗,可是一般来说scan下的约束时钟都比较慢,应该不拿这个模式看后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scan的sdf文件?用来跑后仿吗,可是一般来说scan下的约束时钟都比较慢,应该不拿这个 ...

我们在跑pr的时候为了收时序,将scan mode拆成了shift 、fastcapture、slowcapture。然后现在dft那需要跑后仿,但是他们的flow shift和capture是一起跑的。所以我们只需要shift+slowcap和shift+fastcap的sdf给他们。其实主要矛盾在于shift和slowcap的时钟不一样。但是后面dft的同事好像找到了方法,可以提供shift+slowcap、shift+fastcap 的sdc,所以问题这样就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跑pr的时候为了收时序,将scan mode拆成了shift 、fastcapture、slowcapture。然后现在dft那需要跑 ...

明白了,感谢回复!,直接从源头(sdc)修改是个好主意~

网友B:
SDF是主要取决于后端版图提出的寄生参数,你给不同的SDC其实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F是主要取决于后端版图提出的寄生参数,你给不同的SDC其实用处不大

这个确实是。因为现在timing 还没收敛,出的是mask sdf,给DFT去try后仿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