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或者lota表里层次计算的运算符号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5-02-08):
①CG pattern density calculation : (1 - (((((ONO su 0.25) su 0.25) sd 0.3) - CG)/chip))*100%;这一句里面的sd和su以及-表示什么意思?

(((!PSUB) - TPW) + HVPF);这句里面的!PSUB表示什么意思?
目前我理解的+就是or运算;-就是not运算;*就是and运算;/就是除;1 - (((((ONO su 0.25) 里面的-表示的就是减数值,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size down 、size up、bulk not p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 down 、size up、bulk not psub

那比如ONO su 0.25表示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