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度相同的两种走线哪种电感更大?

楼主(2025-02-08):
问题如标题

图1、2两条走线的总长相同,理论上讲是传输线1的电感更大还是传输线2的电感更大哈?为什么?

ADS仿真给出的结果是传输线2的电感更大些,和我预期结果相反,是我理解有误还是ADS结果有误哈?

传输线1

传输线1

传输线2

传输线2

网友A:
1的应该更大,1的拐弯处上下线磁感应是增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应该更大,1的拐弯处上下线磁感应是增强的

我理解也是这样,但ADS仿真结果2的更大些,所以困惑了

网友B:
电感只和环路面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图二的环路面积更大,电感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只和环路面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图二的环路面积更大,电感更大。

是说传输线1(123)面积加起来比传输线2(12)面积加起来要小么?不知环路面积是怎么定义的哈

楼主:
自顶求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也是这样,但ADS仿真结果2的更大些,所以困惑了

网友:
首先感觉你仿真的应该是部分电感,因为图片上看不出回路,然后第一个图上横向的两部分走线电流流向相反,他们的互感是相消的趋势,同时这两段又是平行走线,互感应该相对要大一些,感觉主要是这块减小一部分电感。如果实际情况是这个走线附近比如说下方就有回流的地方,那你这个仿真就没法反映真实的情况,对于你现在这个仿真,你可以尝试将第一个走线的横向两个走线拉开距离同时保持整体长度不变,看电感是否会减小,验证一下以上分析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传输线1(123)面积加起来比传输线2(12)面积加起来要小么?不知环路面积是怎么定义的哈 ...

做个简单的频率划分,在相对低频的情况下回流路径是最短路径,也就是首尾相连,这个时候你就能知道覆盖的面积了。假设空间是完全一致的,接下来就是那个面积大算那个电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