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S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5-02-08):
各位大佬,请帮帮忙

现在我设计了一个二级全差分的运放,第一级是五管,第二级是共源,仿真闭环状态下的STB是正常的,就是增益有点低(58dB)
现在仿真SR的时候发现,如果加入负载电容图一中C0和C1(800f),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图二这样。如果去掉之后,就会变成图三,这是什么问题呀,是电路问题吗还是仿真的问题?
求求各位大佬指教。图四是电路图

网友A:
输出的极点应该是次级点,你加入负载电容,次级点频率降低,相位裕度变差,就会出现ringing。

你检查一下加上负载电容时的相位裕度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极点应该是次级点,你加入负载电容,次级点频率降低,相位裕度变差,就会出现ringing。

你检查一下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图五是我仿真闭环STB的testbench,图六是仿真出来的情况,您可以帮忙检查一下嘛,另外闭环的电容以及负载电容值是和仿真SR时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图五是我仿真闭环STB的testbench,图六是仿真出来的情况,您可以帮忙检查一下嘛,另外 ...

你这个图也太奇怪了,相位是从0°开始的,然后急剧下降到180°,增益也急剧上升。你这个应该是从180开始,DC有个零点,phase先上升90°再开始下降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也太奇怪了,相位是从0°开始的,然后急剧下降到180°,增益也急剧上升。你这个应该是从180开始 ...

可能是testbench搭的有问题,这个testbench是同学教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testbench搭的有问题,这个testbench是同学教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

我看你的testbench搭的应该也没问题,我也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你可以先从开环仿起,一步步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testbench搭的应该也没问题,我也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你可以先从开环仿起,一步步看看哪里出问 ...

好的,感谢

楼主:
顶一顶,求大佬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