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打开网上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5-02-08):
大佬们,我有这些图一这些文件,我想看OPA的原理图,该怎么查看呢?

网友:
cdb是ic5的库,用ic5开呗,要么用cdb2oa转换一下;

网友:
这些是51的库吧

网友: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cds.lib文件,并新建一个library文件夹,把这些文件放到library文件夹下,去定义这个library,并且需要这个相应的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