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LVS过不了 求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5-02-08):
(图片)

楼主:
使用v2lvs -v -o -s -s0 -s1生成的spi,在末尾也加了*.CONNECT  VDD(VSS) VNW(VPW)

网友A:
点亮,版图不应接vss

网友B:
怀疑你可能有些floating gate没清完,或者tie hight、tie low没接完整,看报告和电源的连接倒是关系不那么大,只是电源的话其实还好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版图不应接vss

您好,我点开vss的错误,大多是这种,是不是spi里没有将VPW和VSS连上?

网友:
参考2,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可能有些floating gate没清完,或者tie hight、tie low没接完整,看报告和电源的连接倒是关系不那么 ...

您好,我看了一下innovus drc的报告,welltap和一些cell显示连接到了电源和地上。请问这个是不是tie high/tie low没连好?我在place后加的tie cell,显示只加了1个PULLHD0,后面我就没管了,是不是还需要再add一次?另外,我把保存的网表和sdf反标仿真了一下,仿真结果是对的,请问版图出现错误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楼主:
请问我该怎么改呢?还是重新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