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输出频率抖动改进?

楼主(2025-02-08):
如图所示,PLL锁定后VCO输出频率在一个范围内波动,想请问下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猜测有可能是Icp的up/down的mismatch,仿真发现也只有0.2%左右

楼主:
分别是VCO输出频率 和 Divider输出频率

网友A:
频率振荡,很可能是LPF参数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振荡,很可能是LPF参数不合理

请问要修改带宽吗? 现在是2MHz, clkref是50MHz, PM 60°

网友:
你仿真一下VCO自身的频率抖动呢,如果Vc波动小的话,其他频抖主要是VCO自身带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修改带宽吗? 现在是2MHz, clkref是50MHz, PM 60°

看下VCO的vctril是否有波动,有的话就是前级带来的了;tpye iii LPF的话,R1太大也会造成振荡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还是系统稳定性的问题,看看是不是Kvco或者Icp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