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中的DNW面积过大引起的错误

楼主(2025-02-08):
(图片)

楼主:
求助大佬,这是T工艺下面的一个项目,显示应该是DNW面积过大,连到dnw外面的管子的Gate端,导致了ANT报错一大堆,想问一下这是真错吗,有没有必要修改

网友A:
应该是信号线跨电压域了,可以在gate附近加diode或者ggnmos

网友:
报错的区域给你了的,这个错可以配合design rule看,具体的报错区域,因为有了rdb的报告,你的rve界面,有个打开rdb文件的图标,你点击就能打开,或者calibre界面有个打开rdb文件的option,勾选上会自动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信号线跨电压域了,可以在gate附近加diode或者ggnmos

谢谢,我试一下吧。主要是这个错误是更新了ant的rule才新报出来的,用之前的rule没有关于dnw的天线错误。虽然我只截图了一张出来,但是这个错误有几千个,要修的量很大

网友B:
看着是burnout问题,加diod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信号线跨电压域了,可以在gate附近加diode或者ggnmos

加mos管这个先不考虑,怎么加diode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burnout问题,加diode就好了

能详细说说怎么加diode吗

网友:
单独制作个这样的场景,跑drc多试试不同解决方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吧。主要是这个错误是更新了ant的rule才新报出来的,用之前的rule没有关于dnw的天线错误。 ...

DNW,面积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W,面积很大吗?

是的,应该有几百万um2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具体的详解一下,这个错误到底是啥啊,感觉这个规则写的也很乱,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怎么加diode吗

和加天线类似,在对应信号线上挂就行,只是要和目标器件在同一个肼里面最好

网友:
这个就是有输入输出关系在你的两个DNW里面,一个DNW面积比另一个大太多。所以单独加diode和扩大另一部分面积小的DNW,降低这两个比值就ok了。加diode就是关系转移,输入输出变成diode和另一个DNW的比值。

网友:
看看你报的地方是 数字的layout还是模拟的layout。

楼主:
加diode能解决一部分的相关错误,还有一半的相关错误通过加diode或者跳线都不能解决,挺神奇的,不过这个错误项目讨论决定保留了,所以,先搁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