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rty-a7 100T开发板 XADC使用问题

楼主(2025-02-08):
我想使用arty-a7 100T开发板 XADC,采集3路电压信号(0-3.3V),使用板子上的A0/A1/A2引脚。

使用xadc的IP:

使用IP核:
///
//产生 XADC 读时序
always @(posedge d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en_in <= 1'b0;
        dwe_in <= 1'b0;
        daddr_in <= 7'd0;
        di_in <= 7'd0;
    end
    else if(eoc_out) begin
        daddr_in <= {2'b00, channel_out}; //XADC 数据读取寄存器地址 直接连接到通道选择输出channel_out[4:0]
        den_in <= 1'b1;                   //产生den_in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
    end
    else begin
        daddr_in <= 7'd0;
        den_in <= 1'b0;
    end

end

///
//读 XADC 输出数据
always @(posedge d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ADC_A0_Data <= 0;
                XADC_A1_Data <= 0;
        XADC_A2_Data <= 0;
    end
    else if(drdy_out) begin
        case(channel_out[4:0])
            5'h14: begin
                XADC_A0_Data <= do_out[15:4];
            end
            5'h15: begin
                XADC_A1_Data <= do_out[15:4];
            end
            5'h16: begin
                XADC_A2_Data <= do_out[15:4];
            end
            default: begin

            end
        endcase
    end

end

但是把bit文件下载到板子上,数据都为0,并且打开xacd的dashboard,vaux4/vaux5/vaux6数据都为0,实际上开发板的A0/A1/A2引脚上都接着3.3V电压。
请问一下,这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