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5-02-08):
小弟想请教下这个运放的直流输出电压可以确定吗,能确定的话是多少呢,感谢

网友A:
单端输出放大器哪里来的共模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放大器哪里来的共模输出电压?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输出点的dc电压

网友:
如果给两个完全相同的输入dc,而且差分部分也完全对称时当然是等于cascode的栅电压,但是实际上是不能目测的,输出是高阻,只能通过环路来确定输出电压

网友:
输出只要是高阻节点,dc电压都是不能确定的,只能通过负反馈可以将其控制在想要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