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SF或ESSF作为输出级的FVF LDO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5-02-08):
       最近在设计一个FVF架构的LDO,3.3V降1.2V,负载变化范围1-100mA。

       原始的FVF架构LDO功率管栅极电压VA在1.2V以下范围内DC工作点无法满足负载电流变化,所以就加了一级SSF或者ESSF结构,
DC工作点满足负载变化范围要求了,但是FVF环路的稳定性STB仿真差很多,Tran仿真也直接开始振荡了。

SSF输出级的FVF LDO,两个环路,运放反馈环路是稳定的,但是FVF小环里面有一个二重极点,相位裕度直接就变负的了,分析蛮久不理解二重极点哪里产生的

后面查资料说可以在SSF结构里面使用密勒补偿改善环路稳定性,但是具体米勒电容应该加在哪里?
有没有那位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FVF的内部的小SSF也加stb仿真,也就是在M25的栅极加probe,先保证它的PM足够。
米勒补偿示意图:

楼主: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论文里找了一个类似的Enhance Super Source Follow结构改善原本的SSF结构,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ESSF的FVF环路稳定性有双重极点导致环路稳定性恶化
A Fully Integrated FVF LDO With Enhanced Full-Spectrum Power Supply Rejection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甚至波特图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甚至波特图都差不多

没有解决,找了论文看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2025-03-25):
功率管栅极那里又加ssf又加米勒补偿那你究竟是想让那里成为高频极点还是成为主极点呢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后面没办法我换结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后面没办法我换结构了

那你换成什么结构了呀,我也还没解决,完了我不会也要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成什么结构了呀,我也还没解决,完了我不会也要换吧

后面就改回去了最基础的结构

网友(2025-04-29):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后面没办法我换结构了

可以请问一下你后面换的什么结构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FVF的内部的小SSF也加stb仿真,也就是在M25的栅极加probe,先保证它的PM足够。
米勒补偿示意图: ...

大佬能具体看看么,第一次搞这个还是不太会

网友(2025-06-10):
同好奇楼主最后使用了什么结构,有无经验可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VF的内部的小SSF也加stb仿真,也就是在M25的栅极加probe,先保证它的PM足够。
米勒补偿示意图: ...

大佬,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仿真这个环路大的稳定性,是在RC补偿节点前断开环路,还是在RC节点补偿后断开环路。

网友(2025-09-12):
外部主极点还是内部主极点,capless还是外部大电容;还有你的压降那么大,用N管做功率管会不会更好,共轭复极点一般出现在gate节点

网友D:
我是把SSF反馈里管子的L取的最小,两个次级点比较远没有稳定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SSF反馈里管子的L取的最小,两个次级点比较远没有稳定性问题

只有那两个管子取小吗,还是连着电流源的都取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那两个管子取小吗,还是连着电流源的都取小呢

都取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那两个管子取小吗,还是连着电流源的都取小呢

你可以看luyan 15年那篇,他用的65nm工艺实现的,我复现SSF都取最小尺寸,不然主极点在输出的是做不了的

网友:
3.3V 跳转1.2V,直接 NMOS输出就可以了,不用搞这么复杂,输出的极点放在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