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降低欠压保护电路的温漂

楼主(2025-02-08):
目前在调的一个UVLO电路采用的是用MOS管VTH和分压电阻串对电源电压采样,但是MOS的VTH受工艺角和温度影响较大,导致采样之后UVLO的阈值差了很多,想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减小这种影响,或者其他的采样方法。

网友A:
你的MOS是为了隔离高压而使用的吧?如果欠压阈值明显低于普通器件耐压水平的话,MOS管应该导通电阻很小才对。那就是你的欠压阈值本身就在普通器件耐压水平附近,这样除了加大MOS尺寸,还有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管子放在隔离电阻串与后续比较器的gate之间,只要保护了后面的gate就行。当然,最下面这个MOS就得用LD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是为了隔离高压而使用的吧?如果欠压阈值明显低于普通器件耐压水平的话,MOS管应该导通电阻很小才对 ...

谢谢您,MOS是为了隔离高压的,因为电源电压VIN最大是20V的,这个电路的欠压阈值要设计到2.5几V,其实是小于管子的耐压的, 就是这个采样电压仿conner的时候太分散了,导致某些工艺角最大的欠压阈值是2.9V,但是芯片我们要做到工作电压最小是2.7V,所以芯片在VIN是2.7V的时候某些工艺角下就不能工作了。我试一下您说的把管子放在电阻和gate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是为了隔离高压而使用的吧?如果欠压阈值明显低于普通器件耐压水平的话,MOS管应该导通电阻很小才对 ...

但是接在中间的话,还是会受MOS管VTH影响,conner还是会分散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排大电阻   电阻分压采样来呢    控制在最大电源电压时   电阻分压也不会超过管子耐压就行了,确保万一也可以在分压点放一个zddio管,也跟隔离管差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