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 axi dma疑问

楼主(2025-02-08):
有人使用过这个IP吗?看databook有几个疑问,求解答

1、通道配置优先级相同时,通道号是小的优先级高吗?

2、DMAC_COMMONREG_INTSIGNAL_ENABLEREG,CHx_INTSIGNAL_ENABLEREG使能,DMAC_CfgReg.INT_ENR=1,作用就是产生中断信号进入中断处理函数?

3、在什么应用场景中设置TT_FC外设是Flow Control?
     外设作为Flow Control时,还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完成传输?注意事项?

4、在什么应用场景中设置软件寄存器CHx_SWHSSrcReg/CHx_SWHSDstReg实现传输?

5、链表传输,手册里以下这段从应用的角度怎么理解?
LLI access always uses a burst size (arsize or awsize) that is the same as the data bus width and cannot bechanged or programmed to anything other than this. Burst length (awlen or arlen) is chosen based on thedata bus width so that the access does not cross one complete LLI structure of 64 bytes。

软件会定义LLI描述符,LLI访问什么?数据接口位宽是根据参数DMAX_M_DATA_WIDTH?还是描述符里的SRC_TR_WIDTH/DST_TR_WIDTH?

LLI描述符的结构体成员,总共64bytes
uint64_t SAR
uint64_t DAR
uint64_t BLOCK_TS
uint64_t CTL
uint64_t LLP
uint32_t Sstat
uint32_t Dstat
uint64_t Status_llp
uint32_t reserve
uint32_t reserve

DW_axi_dmacfetches the LLI (40 bytes) in one AXI burst, if the burst length is not limited by other setting
以下理解是否正确?
LLI描述符存储在sram,例如链表有三个描述符,首地址配置给CHx_LLP寄存器。DW_axi_dmac从CHx_LLP寄存器配置的内存地址读取第一个描述符的40 bytes,然后更新到对应的寄存器执行第一块传输,第一个描述符中的LLP配置了第二个描述符的内存地址,DW_axi_dmac再次从这个地址读第二个描述符的40 bytes,然后更新到对应的寄存器执行第二块传输,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