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脚本判断原理图中mos管的端口断开无连接的?

楼主(2025-02-08):
lg.php?bannerid=182&campaignid=33&zoneid=119&loc=https%3A%2F%2Fbbs.eetop.cn%2Fforum.php%3Fmod%3Dviewthread%26tid%3D983496%26page%3D1%23pid11400310&referer=https%3A%2F%2Fblog.eetop.jpg

向各位坛友请教两个问题啊,
1. 如何用skill脚本判断原理图中mos管的端口断开无连接的?
2. 如何用skill脚本判断原理图中某一条net是悬空的?

我试图用"~>??"或者"~>?"查看属性,
对于mos管的端口,我用~>net是否为nil来判断,但是无效。原因在于,虽然原理图中显示端口是悬空的,但是实际上cadence ic会在原理图中自动给这个端口赋予了一个net,所以我用~>net来判断,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net,可以使用~>mag是否为nil来判断,不过感觉这不是正规的做法。

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可以通过drc来检查更加方便一些,net area rat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drc来检查更加方便一些,net area ratio

感谢回复。

我现在必须用skill脚本实现这个功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使用drc。

网友B:
原理图一般可以通过check来验证有无断开的端口和浮空的线,是不是可以调用一下check的功能。只是不知道这应该怎么去读check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一般可以通过check来验证有无断开的端口和浮空的线,是不是可以调用一下check的功能。只是不知道这应 ...

感谢回复。

我现在必须用skill脚本实现这个功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使用原理图中的check功能

网友:
大佬有没有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