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金属电容匹配影响

楼主(2025-02-08):
各位版图大佬,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个问题。例如有两个需要匹配的金属电容A和B,那AXB这样画和直接AB放一起画(两种画法上下左右都加DUM)在保证匹配电容输入和输出走线环境一致的情况下,这两种画法对性能会有差别吗?

网友A:
有很大差别,所以才要做共质心匹配,最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工艺,不同工艺影响不同,采用的匹配方式不同

网友B:
他俩都匹配的,那就不用AXB撑面积了,只要保证他俩在环境内走线对称,寄生一致就行了

网友C:
要注意对称的话,极板的方向也要对称,fingers的数目是奇数还是偶数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大差别,所以才要做共质心匹配,最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工艺,不同工艺影响不同,采用的匹配方式不同
...

谢谢大佬答复,因为之前我认为金属电容主要失配的影响来源于周围或上层金属线的寄生、ball、rdl等应力变形以及工艺刻蚀沉积带来的金属不均匀影响,如果这几样失配因素都避开了直接AABB和AAXXBB是不是差别不大,这都是我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对称的话,极板的方向也要对称,fingers的数目是奇数还是偶数也有影响。 ...

谢谢大佬答复,如果做匹配的话电容板极方向、finger数量以及mom数量应该是要保持一致,这点de应该都会在电路中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俩都匹配的,那就不用AXB撑面积了,只要保证他俩在环境内走线对称,寄生一致就行了 ...

谢谢大佬答复,AXB这X是其他有用电容,和A与B有相同连线关系,但是不用和AB匹配的那种,所以我想这样A和B应该也算匹配,只要周围环境保持一致,可能确实没有放一起匹配性那么好,因为没测试过AXB和AB两者实际流片回来后测试影响有多大,所以来问问各位大佬们。